iPhone6 Plus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 手机WiFi连不上维修案例

楼主(2017-05-23):
iPhone6 Plus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 手机WiFi连不上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手机WiFi连不上。

  收到客户一台的iPhone6 Plus,故障描述为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后,首先确认故障,刷机测试,果然刷机报错40

iPhone6 Plus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 手机WiFi连不上维修 图1

  造成刷机报错40的原因无非就是硬盘和CPU之间的通讯出了问题,直接拆下硬盘量底脚阻值,发现硬盘E3脚阻值无穷大,通过点位图可以看到此脚直通CPU。

iPhone6 Plus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 手机WiFi连不上维修 图2

  拆下CPU屏蔽罩对着那个点使劲按两下,再一量阻值有了,那肯定是CPU虚焊了,拆下CPU重植。重植完后再量硬盘底脚阻值,此时已经全部正常,装回硬盘,手机刷机通过,激活成功。测量各项功能发现WiFi信号正常但就是手机WiFi连不上,提示无法加入网络。

iPhone6 Plus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 手机WiFi连不上维修 图3

  密码是对的就是连不上,只能去检查WiFi模块了。测量供电没问题后拆下WiFi模块量底脚阻值,发现8脚通一个测试点和CPU,量测试点也没有阻值。

iPhone6 Plus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 手机WiFi连不上维修 图4

  难道是CPU没装好?带着疑问把CPU加焊了一遍,加焊完再量还是没阻值,此时可以判断为板层断线,为了不拆CPU,用一根细铜线,然后用风枪吹着把锡吹化了,然后把线插进去,一定要把握好尺度。

iPhone6 Plus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 手机WiFi连不上维修 图5

  现在量这根线阻值已经正常,那就好办了,把它飞过去。

iPhone6 Plus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 手机WiFi连不上维修 图6

iPhone6 Plus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 手机WiFi连不上维修 图7

  装回WiFi模块,开机测试,WiFi正常连上了。

iPhone6 Plus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 手机WiFi连不上维修 图8

  至此,iPhone6 Plus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手机WiFi连不上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
向高手致敬 这样也可以 厉害

网友A:
这样插线属于盲插啊   风险大啊

网友:
厉害,这线飞的漂亮!

网友:
我想知道插到哪了?

网友:
CPU插线这个技能真牛

网友:
高手飞线,还不是一条

网友:
回复是一种尊重!感谢分享这么高超的飞线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插线属于盲插啊   风险大啊

不会啊 我看过视频 有人就这样弄。。 不过那人是用尺子在另外块板子量好距离的

网友:
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飞线也可以盲插了……

网友:
看样子是板层有断线

网友:
我就想知道是怎么插的,插在那个部位。。

网友:
手工确实厉害,高手。

网友:
这样飞线你能确定线到了那一只脚上了吗

网友:
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

网友:
厉害啊   线插那个点了  能知道吗

网友:
牛逼啊,这也可以,铜丝插入有多深?不担心短路吗

网友B:
CPU盲插线,这招真的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盲插线,这招真的厉害了

有技巧的,熟练啦高手就 什么盲插,

网友:
以前修笔记本用过这种方法  用在手机上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网友:
以前修笔记本时用过这种方法    用在手机上难度还是挺大的

网友:
佩服,长见识了,

网友:
收了多少钱 到底多少

网友:
见识了,CPU还能这样插线。

网友:
好厉害啊 手工 还有理论都很给力啊

网友:
这个手稳,平时飞机一定没少打

网友:
真是太牛逼,估计一般人做不了,我盲插过后置摄像头ic,不过那个是因为我懒,而且简单,这样搞cpu的真佩服

网友:
楼主手工牛B,不知收客人多少钱呢

网友:
CPU插线这个技能还第一次听

网友(2017-06-22):
在CPU最边上的脚估计就用这招了,确实厉害啊。。。。

网友:
hone6 Plus扩容后手机刷机报错40 手机WiFi连不上维

网友:
大神     好利害啊  我还在学习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么利害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