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470N显示掉电

楼主(2017-05-23):
型号   精盾K470N-M10 D3
板号   DA0JW3MB6F0
故障   显示掉电   有时可持续10秒左右

接到机器拔掉电池上可调电源测试  发现显示就掉电   可调电源达到3A多  明显是有短路 但是怎么还能显示呢

拆机后发现是动过的机器   风扇改过常转 CPU供电部分修过   这些我都没拍照

拿出裸板后各大供电测量了一边  没发现有短路的现象

拿出板子再次上电  可调电源还是到3A多  经多次测试发现显卡芯片的温度特别高

拔掉电源测量显卡芯片上面的电容 有一边的电容全部短路为零了   判断是显卡故障  不知道为什么显卡短路怎么还会显示

想到三代的机器断开独显可以显示   于是撬开显卡供电   再次上电测试 电流正常了0.7A左右有跳变   证明显示正常了   经多次的测试已经确定问题

给同行报价显卡芯片坏  要换显卡或者改集显  最后客户同意改集显    把显卡电感拿掉 处理好  装机测试半天 没什么问题  交机器收钱

由于语言能力不好 很少发帖  今天不是很忙  又是第一次遇到显卡短路能显示的  所以发出来共享一下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理解  有改后的显示图片 希望大家动动手指加点小分  给点鼓励

网友:
断电感变集显,这个速度 学习了

网友:
这显卡比较贵,现在也算是解决的一个好方法啦

网友:
简单明了,加分鼓励下

网友A:
这台机器挣的挺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挣的挺快

给点分鼓励鼓励小弟啦

网友:
神舟还有这配置的机子

网友B:
可以的 只要客户接受 又能有钱赚 越简单越好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改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只要客户接受 又能有钱赚 越简单越好

公司的机器 一般都可以接受的

网友:
广达是故障比较常见

网友:
不要电感,显卡供电的PG会出来?广达的HWPG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这样好啊!没有成本,又不会返修,多好啊!

网友:
这机子这样解决是最好的方案    又省心  又稳定

网友:
显卡问题,能改集显的,我都是改成集显的,因为换了显卡,如果是打游戏还是不耐用,真要打游戏,就建议客户买新电脑去

网友:
现在好多二代U以上的都可以断供电变集显

网友:
变成集显稳定好多

网友:
翘掉电感就改集显了吗?这样好改啊

网友:
楼主修的可以,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