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不开机

楼主(2017-05-23):
一6P加电开机瞬间电压200多ma,摘掉U2依旧。换电源依旧,这样的情况大多是哪的问题
不开机

网友:
如果是直接上到200的话 应该是有电压短路了 全板熏松香 烧

网友:
很好,我看6p问题还真多

网友:
我也有个6p的电流0-100反复跳还没修好呢

网友:
熏松香,看哪里发热拆下

网友:
上松香大法

网友:
200多MA定住还是掉电。也不说清楚。

网友:
看样子主板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
硬盘 3V和指南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