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G2824-4-5电源板高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23):
现象是显示屏亮一会儿就灭,二三秒的时间就没背光,以前修这个问题,都是直接改高压,我想问下能不能修这个高压,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是加焊高压线圈

网友:
这个机器灯管坏的多吧 一个变压器的

网友:
可以修,这东西并不复杂,先要保证四根灯管完好。

网友:
先排除灯管问题,不行再用万用表测试高压变压器的阻值,再就是5v 12v的反馈电路检查了

网友:
时间和配件 ,改高压条划算,稳定

网友:
换高压线圈要型号一样!没必要修!节省时间!稳定性!直接更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A:
修好了高压板,灯管寿命还能用多久!?还不如直接改LED,这样省心,又不会返修。

网友B:
低压220伏坏了可以修,高压不建议修了,不稳定,改高压好。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改高压板既省时,又稳定!!!

网友C:
这样的直接去保护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高压板,灯管寿命还能用多久!?还不如直接改LED,这样省心,又不会返修。

好麻烦,改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压220伏坏了可以修,高压不建议修了,不稳定,改高压好。

是,好少人修

网友D:
碰到这种我都是直接改LED的,灯管估计都不行了换高压板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换LED灯条熟练了也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这种我都是直接改LED的,灯管估计都不行了换高压板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换LED灯条熟练了也很快的

换灯管拆屏很麻烦的

网友:
那是你拆的少,熟悉了,一点也不麻烦。

网友:
换一个高压

网友:
这些22寸我一般是改LED.保证没有手尾跟

网友:
好几天几天 几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直接去保护 ,

直接去保护不久会返修的,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条更快,修过一块加焊高压包修好的

网友:
每次都要2个积分 现在怎么高的啊

网友:
保证灯管是好的前提下,测量mos管,换一下高压线圈,去保护,这几步,再不行,就用你的老办法

网友:
改LED便宜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