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40S1显示器,刚开机时屏的两边有闪烁的横线, 数分钟后就满屏都是横线,请....

楼主(2017-05-23):
飞利浦240S1显示器,刚开机时屏的两边有闪烁的横线, 数分钟后就满屏都是横线,请问维修先从何处入手?

网友:
先看5V供电,屏线,屏

网友:
可能是屏有问题,。。、、

网友:
通用板点屏看看吧,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
屏挂了,,不用修。

网友:
可能是屏挂了,,,

网友:
逻辑板上的VGH电压  测一下多少V

网友:
先测一下是不是屏出问题了,如果屏坏了就没的搞,屏没坏就查驱动板屏供电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啊~~~

网友:
通用板试机  排除屏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屏线15% 屏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