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开机反复重启,刷机无用维修

楼主(2017-05-23):
这是个通病了,都知道换电池就可以好
但是换下来的电池是可以修的
如图:

从电池背面撕开黑色贴纸
掰开里面的PCB板的塑料槽

上面有一个L6电感元件
直接用烙铁去掉
一坨锡直连了两端

然后把PCB放回槽子装回去贴好贴纸
装起来就OK了

网友:
我也有只米3,抽卡框把卡心抽断完了,拆下来搞前摄像头又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A:
我有个小米5有时重启,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
我自己的手机  也是会重启 后来也是把电池拆开   B+  负极虚焊了   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好经验,支持ing……

网友:
这样也可以,明天拿废旧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小米5有时重启,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呢?

不一定,小米重启通病,也有可能是系统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就是换电池好的,可是不知道他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避免了走很多弯路,感谢

网友:
同样遇到过,也是换电池搞定,之前也拆开电池看过知道有故障但也无从下手!

网友B:
我也有两个小米3电池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敢拆,怕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两个小米3电池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敢拆,怕爆炸。

不会爆炸,最多短路冒火,直接扔了就行了

网友:
哈哈,的确修电池都感觉发毛,万一短路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小米2S的电池是不是也这样修的

网友C:
QQ都没加,联系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QQ都没加,联系不上啊

我的QQ 1183323860  请备注迅维

网友:
和我一样 只要电池没鼓起来 都可以二次用 比某宝电池绝对好用

网友:
这个电感去掉了就好了,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