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进水进油后耳机模式换了尾插无效的看看

楼主(2017-05-23):
彩图怎么上传不鸟呢 换尾插无效的,直接去掉尾插排座上面的c242电容。如果还是不好,那就从图1上的c193上借个电压到图2上的R107,注意是有红点的那边,不要正负极不分。只要R107上面有超过2.7的电压,它就不会耳机模式。还是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果断小CPU。看你自己了,呵呵。。。。。。

网友:
结果好了没?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告诉维修方法

网友:
5S方法其本没啥大用了  修到的少了

网友:
耳机插入的检测信号

网友:
5S现在很少修了,收不上什么价,但是资料很好。

网友:
值得借鉴,谢谢楼主

网友:
你这是属于必杀技哪种资料.5s现在修的比较少了

网友:
woaimeinv5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