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6T 1.01G BIOS

楼主(2017-05-23):
客户拿来块板子说不亮,接到板子我就加电试了一下,不亮
电压都有,奇了怪了,我拿起主板反复的看,然后找到了突破口,声卡旁有俩3级管被蹭掉了,换上之后亮机,备份bios,上传到迅维网

网友A:
我手头上有张被摔过,一会行一会不行,还有没有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上有张被摔过,一会行一会不行,还有没有搞头

摔过,时好时坏。。。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建议报废

网友:
楼主又捡到了

网友B:
声卡边上的三极管  还能影向亮机啊   是什么作用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边上的三极管  还能影向亮机啊   是什么作用的管子

应该是给声卡供电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影响到主板不自检,反正补上就亮了,也没多想

网友:
目测秒杀Q……

网友C:
这板子声卡拆了都不见得会不过自检,再说那根本就不是三极管,是双复合二极管,作用是给前置音频接口的耳麦通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声卡拆了都不见得会不过自检,再说那根本就不是三极管,是双复合二极管,作用是给前置音频接口的耳麦 ...

这样啊!谢谢版主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声卡拆了都不见得会不过自检,再说那根本就不是三极管,是双复合二极管,作用是给前置音频接口的耳麦 ...

小白白,懂得不多,要多在迅维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