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3):
内存插在靠近cpu插槽上报警不亮,插在最外边的插槽上能正常点亮,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有没有修好的。
cpu

网友:
技嘉都是这毛病 过几天那边也该不好使了

网友:
那就查CPU插槽电路,电容 电阻什么的

网友:
有一根内存槽能用不就行了吗

网友:
难道是技嘉通病?

网友:
插槽各触点详细检查。

网友:
重点查一下靠近cpu的那个内存插槽有没有少,损坏等情况,还有工作条件

网友:
不好修吧?

网友:
上次碰到一样问题的主板 还是bios的原因 刷了好几个才好
还有CPU 换着试试

网友:
CPU PIN针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量一下另外一条内存槽的弟一脚VREF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种情况要好好排查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