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版号K54LY RVE 2.1

楼主(2017-05-23):
华硕X54HR这款机器大家估计不陌生,来说说这个机器的故障 ,小弟接到这机子先是看下配置i3 2代的U 。接上可调电源自动触发电流琤琤上到了 0.320就不走了 , 触摸板那边的灯全亮了 ,哎呦坏了 这故障估计是要命了 不行我的求助啊 !首先先各种电话问下同行修过类似故障没有。无果!得了先看看论坛有什么结果吧还行貌似有类似故障的先扫描了一下,心想这不是没拆机嘛, 没准是小问题呢?拿起我的电动螺丝刀咔咔几分钟拆完。通电万用表各种测量电感 电压发现正常,刷BIOS先是自己电脑资料里找有刷 不行一样 难道是资料问题论坛里找了两个刷一样的故障 ,完了!通电再试表笔测下CPU的电感哎呀没电压啊, 什么鬼 ,难道是供电问题。热风枪上 ,结果没什么乱用,慌了难道是U换了 ,拆下U测试电感的电压居然上来了1.好几电压我的天难道真是U坏了。不死心换个CPU供电试试,各种翻,倒柜找旧板换了个旧的芯片,换好焊好等冷却 。心里复杂就不提了 ,结果还是同样故障 。到此估计很多同行会疑问为什么不打开图纸看看呢!我这人一般都不看图纸的因为都是靠感觉修,可能有些同行会觉得我装13,我没装啊! 真没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维修思路 ,在很多同行都是打开图纸修,我不是, 我另类都是靠感觉修实在是修不出来再看图纸, 这样可以加深印象。好了废话太多招人嫌弃。被这板折腾的也是醉醉的 ,抽根烟想想仔细的看了下主板,嗯 问题来了 在触摸板的底部,主板上触摸右键上方有一个小颗粒沾在上面用镊子一点掉了 这是什么鬼 洗一下,没毛病啊 !再仔细一看有点腐蚀拿刀刮开断线了, 补线。 好通电,开机   故障维修到此结束!下面 附上故障图片   至于补线的这个故障点断线的是属于什么线路的干嘛用的什么信号的就留给论坛的版主大神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了 !希望能你们一点点的帮助我怀疑这可能是这款华硕的一个病症没准是一个通病也不是不可能希望同行能捡钱 !我叫雷锋 谢谢

网友:
哎呀图咋不见了

网友:
牛B,楼主细心,修主板就像医生看病人一样,望闻问

网友A:
这样也能被你看出来  腐蚀的也叫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能被你看出来  腐蚀的也叫通病吗

可能性很大因为是在触摸板的下面 这个触摸板对笔记本而言是有缝隙的滴点水滴下去不是没可能 个人理解

网友B:
没图纸咋查这个信号是哪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咋查这个信号是哪的呢

忘了本身修这台机子我就没用图纸 自己也没有图纸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查下图纸告诉大家这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了本身修这台机子我就没用图纸 自己也没有图纸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查下图纸告诉大家这是什么 ...

超崇拜不用图纸修机器的师傅。。。感觉技术么么哒

网友D:
感谢感谢···我刚刚有一台  就是看到你文章才能搞好···就是这条线断了··肯定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感谢···我刚刚有一台  就是看到你文章才能搞好···就是这条线断了··肯定是通病

希望能加精能让大家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