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故障求助

楼主(2017-05-23):
客户说进过水,拆开看也就CPU供电的管子那里有进水痕迹,故障是不触发,测条件待机时,32.768晶振未起振,更换晶振附近所有零件后可触发亮机,亮机后无法关机,无法重启,这种无法关机无法重启的故障一般是什么导致的,PE里也好,BIOS里也好,都没法重启关机,会死机。
后续,显示刷BIOS无果,故障一致,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加焊了下桥,好了,可以关机也可以重启了,现在在做测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先刷BIOS,如果不行按上电时序反向查,看哪里电压没有关

网友B:
处理好进水的地方,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处理好进水的地方,刷个BIOS看看

BIOS刷了,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加焊了下桥,好了,能重启能关机了,做测试中

网友:
加焊桥好了,现在在做测试,估计是吹晶振的时候吹的久了,晶振又靠近桥,桥给吹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如果不行按上电时序反向查,看哪里电压没有关

加焊了下桥好了,估计焊晶振的时候吹的时间长了,把桥给吹虚了吧。

网友:
最好是植个球,可能桥下进到水了,加热一下容易返修,要么多加点助焊膏桥里加热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