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笔记本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5-23):
故障:开机电流上到0.3几,没有CPU供电,BIOS被刷过
这款本子有两个bios  ,u5和u6   拆下u6刷下,读取错误,擦除错误,某宝定了两个BIOS芯片,刷上后亮机

网友:
U5和U6bios程序

两个bios

网友:
做维修的 BIOS芯片手里都没有吗?

网友:
没有CPU供电,BIOS引起的?

网友:
有用吗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遇到一台,正常使用不亮机的,加电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6A,再降到0.3A,下了你的资料,拆U6用编程器刷机,BIOS芯片品牌不一样,原机是EFCON的,换个华邦的25Q32刷入下载的资料,焊上去,一次性就亮机了,谢谢楼主,谢谢

网友:
没有料板吗  料板上拆BIOS芯片刷就行了

网友(2017-07-24):
你这个是集显还是独显的机子 我的是I5的独显的

网友:
修机器不多准备几个bios吗

网友(2018-04-05):
你这个板号啥都没有,上传要附带板号!不然不知道是哪个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