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cq40本本维修 进油不触发

楼主(2017-05-23):
一个本本cq 40 麻辣酱油进入。0.076待机不触发。快速拆开
,其他还可以。就这地方明显腐蚀了。看图纸。和标号。是rtc模块的rtcrst#的一个电容被腐蚀了,换掉就好了

进水或者油,用什么清理能干净,不会误清理掉件。洗板水清理不干净,谁有个好方法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用什么清理不会掉件 掉件还好说 烦恼的是连底都脱落了   没有图纸定位的话 还不好补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用什么清理不会掉件 掉件还好说 烦恼的是连底都脱落了   没有图纸定位的话 还不好补上去呢

给加点分把。我是要饭的。哈哈哈

网友:
应该就洗板水了吧,其他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清水加 洗洁精 就洗得很干净  油污克星

网友:
这种料板应该很多吧,把腐蚀的全拆了,用洗板水洗洗,笔刀刮一下,不难处理,然后把料板的东西往上拆,电容无所谓,主要是电阻,要注意看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