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技嘉B75主板的维修==

楼主(2017-05-23):
   网友发过来两块主板叫我帮修修。

   一块是技嘉B75M-D3H,这块板很好修。网友说闲置很久,拿出来装装发现不亮机了。上电后发现缺VCCSA供电。测VTT供电正常,VCCSA无输出,测LM324+-脚有一脚0.95V比较电压正常,但OUT脚无电压,测无短路。更换LM324解决。

     VCCSA电压出来后能跑码了,但是卡3B,网查现在的主板都没3B这个代码了。短接RSET脚上电,主板自动恢复BIOS后亮机。

---------------------------------------------------------------------------------------------------------------------

  另一块B75-D3V大板,这块板就是论坛里经常出现的上电掉电的故障。

  此板修的有点困难,故障现象为上电后有时能跑码到启动画面,有时跑码过程中掉电,有时上电闪灭掉电。先测得各项供电全部正常。而且我还拿示波器追了,在能上电跑码时各项供电都很平稳没有波动。。

然后按通病怀疑小八脚,用示波器追小八脚SMBUS总线无异常,各基准输出电压也没有波动(以前修P55遇到小八脚坏有异常波动),就懒得拆小八脚测试了。

再往后怀疑到各OK信号是不是有问题,由于存在闪灭,怀疑到PWR EN电路那块,测Q70开关正常,电压切换稳定无异常,测VTTPWOK VRMPWRGD,DRMPWOK等信号都正常,这种软故障真心让人郁闷了。。

最后没招,使用加热大法。就是用热风枪开100度往一些疑点芯片和管子上吹吹。加热看故障会不会持续出现。

当吹到RT9018B这个给PCH ME供电的芯片上,主板持续上电闪灭。。。问题找到了。。

这个RT9018 ME供电正常跑码时是有1.06V的(废话,没就闪灭子),但是一加热立马无输出,而且要闪灭好多次后才可能再度跑码。

料堆里找来找去找不到RT9018B这个芯片,但是找到了UP7706 7701,网查引脚定义一样,基准电压都是0.8V。换了片UP7701上去,一切正常跑码亮机,再加热芯片位置也不掉电了。经过多次测试均正常。

该板修复,看样子是RT9018B不稳定造成这种软故障,同时也说明UP7701 7706和RT9018B是可以直接代换的。

上图:

好象技嘉的Z77系列也是一个德性,修技嘉的这种蓝板,从P67一直到Z77,上电掉电多都是去小八脚,查各项供电,查各项OK信号,最后考虑供电不稳定性从重要供电一相相更换测试。

 会员4551682元2022-10-2 16:28
 会员12377522元2022-9-26 15:40
 会员14500522元2022-9-21 14:38

网友:
原来这三种芯片可以代用的哦。

网友:
这个头回见,赞一下

网友:
技嘉 主板自动恢复BIOS挺好。

网友:
怎么短接   恢复BIOS的    3分

网友:
B75通病不是电压12 5v电压检测吗 124 125角  又学到了你这个也是通病吗

网友:
这种不良的故障真心是拆磨人的故障  我修的技嘉H61也是  2.5V分压到比较器的分压电阻  也是不良  一会 电压能过去  一会不能过去   查死人了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技嘉板 故障 真不少  谢谢分享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A:
楼主这种风枪加热大法   是一个一个吹各个供电的供电芯片 一个一个试,试到那个有情况就先干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风枪加热大法   是一个一个吹各个供电的供电芯片 一个一个试,试到那个有情况就先干那个吗

是的,吹到哪一块故障现象有明显的变化,就先解决这里再试机,否则这种不稳定的故障就没办法下手了。

网友:
就不喜欢修这样时好时坏的主板  不知道还不会返修 有点担忧

网友(2017-10-23):
又来晚了加不了分了,很经典的故障////////

网友:
这么隐蔽的故障对我们小白来说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B75还好,Z77就比较难搞了,图纸也少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又可以学习学习了

网友:
可以,挺灵性的。好像跑码掉电的主板就是华硕最多,难道是他卖的最多?

网友:
B75下次碰到。也来查一下这个供电。不错的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滴,修技嘉的很有经验啊。

网友:
这种风枪加热大法和俢笔记本的烧鸡大法如出一辙,令人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