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不过保护隔离艰难维修

楼主(2017-05-23):
型号:联想G510
版号:LA-9641P REV:1.0
故障为:无待机电流,000

拆开检查,发现不过保护隔离,

PQ301两端都有电压,PQ302的123脚有电压,5678脚没电压,4脚为19V,锁定故障在G级没分压,
测量G级分压条件

测量PQ307B发现5脚电压3.2V应该正常,

】确定了下ACPRN为低电平,PQ308不会导通,BQ24737是 5.9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之后
得出PACIN和ACIN,3.2V,看到这确定是正常了,
不考虑这个了,继续往下查,查分压电阻,
量PR305为150K正常,

PR304没阻值,把档位减小到200欧的时候有值了,居然是158欧

明显不正常,正常位200K,这样19V经过150K和200K才会分压出10V左右的电压来控制PQ301和PQ302导通,输出
公共点电压。果断换掉电阻,插电,尼玛,还不出公共点,测量发现还没分压,但是电阻阻值已经正常了,好奇怪,
PQ307B导通条件已经满足,分压电阻也都正常了,为啥还不形成分压,莫非是PQ307B有问题,换掉还不行,
不知道怎么办了,没心思搞了,就扔到一边搞其他的主板了,到了第二天又拿来看看,无意间用万用表量了下保护隔离管
发现PQ301是通的,DGS全部通了,瞬间明白了,为啥不分压了,原来是MOS管八个角都通了之后VIN经过PQ301的第4脚
直接加到分压电阻的中间了,我说怎么老是不形成分压,

这是换下来的小东东。
换掉PQ301,插电公共点过了,待机也出来了,接屏亮机

维修结束,收钱。好久没发帖了,看到的加点分吧。谢谢了

网友A:
没图纸只有文字看的不是十分清楚。

网友:
坏了个电阻和管子

网友:
这么难修还是修好了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只有文字看的不是十分清楚。

电阻太小了,我自己一个人,还要用万用表测量,还要用手机放大拍,两只手操作不过来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就是导通那个管子就不形成分压,实际上电阻是分压了,但是被更高的电压覆盖了它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就是导通那个管子就不形成分压,实际上电阻是分压了,但是被更高的电压覆盖了它的存在

是的,被那个管子给误导了,

网友:
楼主还是挺历害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比较偷懒,先两边飞线对接,不行再修电路,大部分都是短接充电能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也修到过这种,不过那个是电容导通了是上图的pc302导通了,19v直接流过去了。找了好半天才找到,也是去找分压的条件,发现都是正常的,但就是没有分压。都怀疑到电阻上去了。最后才想着去查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到过这种,不过那个是电容导通了是上图的pc302导通了,19v直接流过去了。找了好半天才找到,也是去找 ...

电容我也换过 ,但是不坏,换了之后还是老样子,最后怀疑的P管

网友:
故障不复杂,不过最近下载分不好拿 给你加分了

网友:
MOS和电阻坏了,找到问题就好维修。

网友:
思路清晰    可以

网友(2019-11-02):
DGS全部通了,瞬间明白了,为啥不分压了 维修细心还是决定一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