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V2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7-05-23):
故障现像:ASUS P5G41T-M LX V2时亮时不亮,量各电压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这种板不上内存电压是1.2,亮机的时候也是1.2变为1.5,看来这内存供电块没问题,分析了下,ASUS 822是傍上有名的,竟然各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更换BIOS旁的的822,连点十下开关,都有亮机。论谈上也有这多这样的案例,我是没有示波器

网友:
上个图冴!哪个 822?

网友:
通病高手,秒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