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 键盘开关坏维修

楼主(2017-05-23):
THINKPAD T410 不触发。。 拔掉电池自动触发。 开机后测键盘其它键都OK. 开关位置无电压。。找了个开关。飞线至19脚  扣盖后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
排线的问题

网友:
可以不用换键盘了

网友:
这样耐用不,那开关不好飞吧

网友:
挺好飞线的。只要开关有这种小的就行

网友:
这样换过来的开关手感会不会不好?

网友:
从t20开始就一直在修这种开关都是这么修的

网友:
换个键盘能花多少钱

网友:
这样飞线能稳定么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些 学习下 说不定下次就是我维修了

网友:
这个试过了,可以的

网友:
最好给固定住 不然会返修

网友:
我也换过,挺麻烦的

网友:
我学会了,下次遇上可以试下,不过要先备点这开关先

网友:
细致的活,维修,当然要控制成本,客户开心我们也开心

网友:
THINK的键盘就是喜欢坏这个玩意

网友:
楼主又省了100多块钱的键盘费!

网友:
T410键盘就是喜欢坏这个玩意

网友(2017-07-04):
有没有拍下主板上飞哪个点啊。没点位图一下不知道点哪

网友:
不错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是用屏线飞的吗,最好是加升速管安全些

网友:
这个很好弄的,只要看一下图纸,能镊子点一下就可以确定了。但是一样的小心一点,那个接口间隙太小了。

网友:
应该就是排线的问题,还不如直接接根线倒原来的开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