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Y480装电池无故掉电,单插电源正常

楼主(2017-05-23):
初级菜鸟一枚,求大神指点,本人一台Y480故障描述如下:1、单插电源可正常开机并运行正常。2、插电源+电池偶尔能开机,但是无规律性掉电,有时候几秒和有时几十秒 ,关机状态下电池灯红灯闪数秒后跳红白灯,然后闪灯开始变慢 ,拔掉电源重插现象反复 3、单电池无法开机,测电池电压10.1V,求大神现身!附图

网友A:
电池放电隔离管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隔离管查查!

一会儿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   遇见过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