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55烧机大法之维修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7-05-23):
机器型号:故障描述:待机0.0006可调电源的CC灯不停闪烁,不加电;初步判断主板有短路——仅凭个人经验应当是仁宝主板,迅速拆机……主板板号:

维修过程:裸板用二极管档位测各大电感至PL3发现异常——显示数据既然公共点有短路,仁宝的设计点火回路不会出现大短路,拿着主板观察,用万用表测半天,没有发现敌情,看来只能使用烧机大法了,在精密电阻PR77后端飞线,可调电源电流调至3A,用鳄鱼夹正极夹飞线,负极直接夹在主板的地上就行,可调电源电压迅速被拉低用手去摸主板的各个供电上管,及各个供电芯片,摸到PU12处发现敌情——电容烫手断电用热风枪直接拆掉电容再次上电故障排除,
亮机图片:

看完记得加分,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网友:

故障点 亮机图

网友:
为什么最近在网页上编辑好的,图文并茂,点发贴就没有图片了,只有文字了?大家谁能告诉我什么原因?

网友:
不懂怎么编辑,我也一直没学会,有懂的大神可以科普一下。

网友:
还是烧鸡大法好,不过保护隔离的管子,有些也不好了。

网友:
不懂怎么编辑,我也一直没学会,

网友A:
每次看到这种公共点电容的,我就很纠结,都要被烫一下

网友B:
楼主修这个机器不就是捡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这个机器不就是捡钱啊!

捡钱归捡钱,但是要懂电路才行呀?对外行来说就是大故障!

网友:
手法老道熟练

网友C:
在精密电阻PR77后端飞线,可调电源电流调至3A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在电阻pr77后端飞线吗  因为有事我知道短弩都不知道在哪飞线  谢谢

网友:
如何插入图片,看饼哥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6187-1-1.html

网友D:
不是在公共点正极飞跟线然后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在公共点正极飞跟线然后烧么

就是在公共点飞线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精密电阻PR77后端飞线,可调电源电流调至3A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在电阻pr77后端飞线吗  因为有事 ...

他是取了公共点地那个大电阻了再飞线,不接后面接前面去啊

网友:
好久没来这样的了

网友(2018-09-22):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这种公共点电容的,我就很纠结,都要被烫一下

用焊油轻轻放在电容上面  坏的就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