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4电量显示为0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23):
接到一台红米NOTE4手机,电量一直显示为0,不管充多久都是0,没有伴随重启或关机故障。按惯例先刷机,刷了后故障依旧。看了下逻辑框图,红米NOTE4有个电量计U602.

电池正极通过电阻R622和R621连接到电量计U602内部。测试R622和R621都有4V电压,先更换U602,更换后问题没有解决。再查SDA1 SCL1的I2C总线,在CPU旁边上拉电阻R508 R509测试,

R508电压只有1.4V偏低 R509 1.8V正常,SDA1被拉低0.4V.查原理图连接到SDA1的原件有U602电量计,U1901光线和距离感应器,  U1902红外线,  U1903陀螺仪。

仔细看U1903零件表面轻微变色,英文字迹模糊,更换后修复

网友A:
楼主修手机修得很精啊  小米手机  收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
换我百分百修不好

网友:
总共用时多长时间

网友B:
分析得很好。楼主为何不上全程维修板子的图 呢。

网友:
差0.4v,换了我会以为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手机修得很精啊  小米手机  收不了多少钱吧

进过水,收了180,高还是低?

网友:
上班很多事,不能老是弄这台机,前前后后起码3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得很好。楼主为何不上全程维修板子的图 呢。

上班比较忙,没有时间弄这个,有空时才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过水,收了180,高还是低?

180  还可以  不算低了

网友D:
陀螺仪不装也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不装也没关系吧

没有关系,但坏的必须取下,不然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不装也没关系吧

坏了会漏电,拉低I2C总线会重启。

网友:
如果有现场实物维修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E:
图纸放到论坛就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图纸放到论坛就完美了

猎人狗的图纸,只能用加密狗在线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猎人狗的图纸,只能用加密狗在线看

这个确实挺郁闷 想贡献都弄不出来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过水,收了180,高还是低?

不算高。还行。

网友F:
电量显示0,我首先会想到电池座子。不是电池座子的原因,就头疼了。能分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G:
楼主技术很不错,要是能分享一下图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量显示0,我首先会想到电池座子。不是电池座子的原因,就头疼了。能分享一下图纸吗?

猎人加密狗的电子图,只能在线看,无法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很不错,要是能分享一下图纸就好了

用加密狗在线看的,没有办法分享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修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过水,收了180,高还是低?

合理价格,过两百的话小米机器客户不容易接受

网友(2017-06-24):
楼主可以 标出  R622 R621 R508 R509 在实物图中的位置吗

网友:
U1902 更像是光线和距离感应器, 我目前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充电显示0% 断开usb线 系统就自动关机。 U602 我也没这样的 芯片。翻开背面发现,U1901 及周边期间 严重腐蚀了。我就洗洗,还是不行,然后就拿掉这些电容 和 U1901,能麻烦帮看看 U1901 边上的2个电阻 腐蚀了 会不会影响U602 工作

网友:
有用谢谢分享有用谢谢分享有用谢谢分享有用谢谢分享有用谢谢分享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有这个的原理图吗,给个急用,太感谢

网友:
楼主技术技术已经可以了,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 值得一看   学习了

网友:
这思路清晰啊,上拉电阻电压低,顺着摸出来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还没开始维修手机,准备入手了,手机业好么?。。。

网友:
高手;大神;够耐心、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呢      收藏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的机器好做参考

网友:
這個修起來也太麻煩了吧...天啊 真是心辛苦了

网友:
这手机才多少钱,楼主厉害了,这个可以

网友(2017-10-01):
楼主我有个红米note顶配,也是电量一直是0,看图纸后找不到电量计之类的原件,望指教!!

网友(2017-11-26):
楼主   红米note4  求PDF图纸啊

网友H:
楼主 ,帮我看一下这个芯片是会什么型号的,我的这个型号弄没了,谢谢

网友:
忘记说是   U1901   M SENSOR  了

网友:
u1901没有配件。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帮我看一下这个芯片是会什么型号的,我的这个型号弄没了,谢谢

dd
就这个
ic
长度不够,不能回复

网友(2018-01-17):
能不能告诉我那两个上拉电阻具体在哪,找不到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180真的不高!
安卓机,就怕找不着合适的料

网友(2018-06-28):
楼主修手机修得很精啊  差0.4v,换了我会以为正常!

网友:
小米手机的图纸 没有啊 哪里能搞到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