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3几分钟掉电

楼主(2017-05-23):
此电脑是同行拿过来的 说是能开机但是会掉电叫我看一下  于是拆机检查果然会掉电  心想会不会是散热的问题做完散热测试还是会掉 哎就知道没有这么简单 大家都知道掉电最让人头疼  既然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慢慢的查吧  看看供电稳不稳定这就需要用示波器了  经测试各大供电都正常很稳定也没有杂波 供电正常那就刷BIOS吧 一般电脑掉电刷BIOS都能好不知道我会不会这么幸运呢  可是结果并不是那样刷过还是掉 有的机子挑BIOS于是接着又刷了几个还是不行 应该不是BIOS问题这下懵b了没招了   没办法没招也要修呀  下面就开始瞎修了 看哪个不顺眼就干哪个  网卡和声卡芯片拆了CPU换过  CPU供电显卡供电桥供电芯片换了还是不行 妈的无语了上bga把南桥干一炮结果并不理想还是掉电  难道南桥坏了 我并没有着急换南桥再仔细查查实在没有招了再换  于是又开始测各路电压还有转换电压当我测到BIOS第八脚供电只有3.1v不到这里不是应该3.3v的吗 难道就是这里问题不管他找个3.3v飞根线到BIOS第八脚测试了两个小时都没有掉 此机修复     之前测电压也测了BIOS只不过是用示波器的因为3.3与3.1相差不大就没有注意后来用万能表量才发现

网友:
为啥图片传不呢

网友A:
相差0.2的电压都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差0.2的电压都能出问题

是的  估计BIOS电压必须稳定才行

网友B:
还是细节啊,如果是我,看到3.1也当他正常的,可能是BIOS供电不稳,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细节啊,如果是我,看到3.1也当他正常的,可能是BIOS供电不稳,掉电的。

是的 当时发现 只是想试试看看 没想到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想不通   很多电压差这么一点都没事  可是有时候  有的电压就是差一点点  也会出各种问题

网友:
我也是 第一次遇到 所以才发的

网友C:
华硕也好像是K43 BIOS8脚没电压不触发,直接拉根线过去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经验!!!!!!!!!!!!!

师兄,我感觉论坛还是少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也好像是K43 BIOS8脚没电压不触发,直接拉根线过去就可以触发了

是的  我以前遇到过得

网友:
虽然没有个一个标点 但是意思表达的很清晰的 楼主真的很幸运

网友E:
图片上不上传 没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上不上传 没有意义的

我传了 就是没有传上  我后来编辑也没有用  明天再试试

网友:
很好的经验已为你加分!!!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估计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