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410不充电维修一列

楼主(2017-05-23):
充电芯片6.。7脚短接一下好了  具体不知道  本来是测试PU301的时钟数据的不小心化了一下,就充电了  。

今天接到一台S410笔记本,用适配器能开机用电池不开机,拆机查充电芯片BQ24737,1.2。6.20脚都正常,先换掉芯片再说,换了还是跟原来一样  。于是就测了一线6.。7脚结果。。。。。不会发帖大家谅解

网友:
我有时候不小心一划,就烧了

网友:
第六脚好像是适配器检测信号,,要不就是acok

网友:
这样好了,有可能返修的,感觉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你一划就能修好,真行,哈哈

网友:
楼主你也太牛了吧。我这里有一个不充电的。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