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583L X555LD REV2.0待机高简单分析与维修===

楼主(2017-05-23):
机型:ASUS Y583L
板号:X555LD REV2.0
故障描述:客户说不开机
检查:拆机,打各电感阻值无异常
     上电电流表0.195,打待机3/5V不出,待机芯片PU8100/UP1589Q发烫,好吧.断电打待机线性14脚/15脚阻值正常.料板马上拆个UP1589Q换了,通电故障不变依然烫手.
处理:待机高,芯片PWM和线性不短,怀疑线性供给后级有短路,此现象一般为EC短路.
    一.切(切断两路线性跳线) +5VAO转+5VA跳线PSL8100和+3VAO转+3VA跳线PSL8101

通电芯片不再烫手
    二.分析哪路短路,找点位分析+5VAO输出只有一个电容,无供后级,只给到芯片内部.娜就是+3VAO转+3VA一路有短路.
    三.在+3VAO转+3VA的跳线PSL8101焊线烧机,电压2V

通电电流2A,手摸EC不烫,当摸到D2201时,被烫了一下,不一会此D2201即冒烟,拆了打D2201的1PIN阻值正常.打D2201的PIN3,二极管的负极+3VA_RTC对地阻值23,不正常,心想难道U桥一体废了.
在D2201的3PIN加电2V烧机,当手触及C2230时剧烫,拆后阻值恢复到594,故障排除.

   四.焊回跳线PSL8100/PSL8101,补上D2201和C2230,通电待机0.015后自动触发跳变至0.67,接上屏亮机修复.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各路烧鸡,楼主厉害了

网友:
处理果断,烧机迅速。遇到机器不着急修才是关键,多思考会走弯路。

网友:
好幸运啊   我的是待机芯片烫 IO短了 拆了就好了  手上没有订货带程序20

网友:
烤鸡技术很好,就是怕手被烧个疱,我是有经验的人

网友:
这烧机 用的 6啊

网友A:
烧鸡,烫到手起泡很正常,但是我想问一下,烧鸡怎么定烧点,我一般3v后级的话我就断开大电感,然后再烧,不知道大神们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
打雷期到了  各种雷劈 烧鸡不断

网友B:
ASUS 有点位图还算好修。。

网友:
现在看到后继短路就怕,就怕U挂了

网友C:
代机芯片发烫不是应该先查各路输出跟条件嘛,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各路烧鸡顺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机芯片发烫不是应该先查各路输出跟条件嘛,

一般输出两路及线性输出打值不短路,而发烫时,我会直接换一个芯片,这样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烫到手起泡很正常,但是我想问一下,烧鸡怎么定烧点,我一般3v后级的话我就断开大电感,然后再烧,不 ...

烧机切入点,哪里有短就烧哪里 ,其实断与不断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 有点位图还算好修。。

是的,ASUS的机器有点位置,元件易找.
仁宝的有图纸没点位,且板没标料号,更烦
广达的有标料号,也得找到眼花

网友D:
+3VA_RTC对地阻值23,不正常,我还以为是CPU坏了!如果CPU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VA_RTC对地阻值23,不正常,我还以为是CPU坏了!如果CPU坏了就麻烦了。

嗯 我也估计CPU坏了,因不对地为0,+3VA_RTC直接进CPU

网友F:
+3VA_RTC是供给CPU的吗     如果是23的阻值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我也估计CPU坏了,因不对地为0,+3VA_RTC直接进CPU

修这种CPU和桥在一起的最怕CPU坏了,不过以后六代以后的就好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我也估计CPU坏了,因不对地为0,+3VA_RTC直接进CPU

如果不烧机,估计很多人以为是CPU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VA_RTC是供给CPU的吗     如果是23的阻值应该是正常的吧

+3VA_RTC一路是直接进CPU的,给CPU的RTC模块提供供电,对地一般都是几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3VA_RTC一路是直接进CPU的,给CPU的RTC模块提供供电,对地一般都是几百的

哦   我以为跟普通的CPU供电一样  呢    谢谢指教

网友G:
楼主 切断两路线性跳线 这个怎么弄我不懂 给你加分 我是小白

网友H:
小白没看懂求教
是打线性和PWM都没短路 所以切断线性判断是不是后极短路吗?
另外这机器是CPU和桥一体?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 切断两路线性跳线 这个怎么弄我不懂 给你加分 我是小白

PSL8100和PSL8101是跳线(主板上实物是铜皮的),仁宝的多是锡节点,铜片的手术刀下去就切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白没看懂求教
是打线性和PWM都没短路 所以切断线性判断是不是后极短路吗?
另外这机器是CPU和桥一体?

对,阻值不短路而芯片发烫,芯片换过确定是好的,所以采用分支判断
U桥一体,也叫单U.
很多机器采用这主板,K555L A555L F555L Y583 W519L VM590L等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PSL8100和PSL8101是跳线(主板上实物是铜皮的),仁宝的多是锡节点,铜片的手术刀下去就切断了

我 就是隔离点一样是不是 你烧机一般用多少伏

网友:
采用这款主板的,声卡小板特别易坏,没声音多数为声卡小板问题
清灰易导致EC坏LVDS转换芯片烧
内置电池易鼓包
客户也是特别喜欢摔这机器,外壳特别贵且难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 就是隔离点一样是不是 你烧机一般用多少伏

对 隔离点
烧机原则上不高于本身承受的电压就行,一般由低到高视情况而调节

网友:
厉害了 正好修到这机子

网友I:
图片中加,焊线烧机。用什么软件加进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图片中加,焊线烧机。用什么软件加进去的呢。

图片需要加符号或箭头文字等等,用QQ截图就行,截图窗口有编辑工具

网友:
看你修起来一气呵成,不费吹灰之力啊

网友:
你这么叼 怎么么不上天嫩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刚刚修了一台,好像是通病哦。和你故障一样的

网友(2017-07-03):
烧鸡高手,看看感觉自己都有提高了。。这几天遇到很多不过隔离保护。。

网友:
思路.清晰,老司机了..烧鸡好有心得..涨经验了

网友:
这个机待机的时候只出一个电压的吧。楼主的方法确是高人一等 。必需赞一个。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牛,,,,,,,,,,,,,,,,,,,,

网友:
可以,不错,修好就是钱,遇到好多插电,电流偏高的,待机芯片发热,基本都是LDO3V 短,基本E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