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2 进奶维修

楼主(2017-05-23):
客户拿来ipad mini2  说是进奶了 现在不开机了,了解机器损坏原因后,自己试了试果然不开机 ,废话少说打发客户走。。。。
客户走了以后开始进行维修
先来张进水的图:
电池接口也进水了忘记拍照片了
步入正题!估计进水机器电池都不会有电了,经过检测就是没电了 ,经过测量主板上没有短路,一切正常 ,心里不免暗暗窃喜,估计问题不大,
接入电源表,发现指针有微微一动,按电源键木反应,这是嘛意思,没反应,心里凉了半截
于是又查了查一些电压是否出来   发现开关按键没电压!!!!  哈哈  进奶导致电源开关损坏了,仔细量了量还真是按键损坏!!!
找东西戳开机,哈哈 久违的苹果出来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把主板上的污渍用天那水 清洗清洗,清洗完毕,试机,卧槽   !!要哭了!!!
清洗坏了  不亮了,哎看来需要看电路啦。

后来发现电池端加上电源表另外电脑连接ipad充电口,电脑竟然可以
认到设备 ,猜想主板可以正常工作,肯定是清洗  劲使大了  把有些原件弄掉了,或者断路  而且还是链接屏幕的元器件,
查屏幕发现检测屏幕是否插入的EDP_HPD_EMI 没有电压信号发现
从图上只有L2240R2250
发现电感L2240掉件哈哈 找到原因了  找个零件安装  发现焊盘有点小  而且焊盘一圈被我刮掉漆了
算了  还是飞线吧  L2240旳一脚飞到R2250的一脚
飞线完毕 上图
试机久违的苹果出来了 哈哈 !!

维修结束 维修真的是不小心就会给自己造成麻烦  看来还是需要注意

网友A:
很不错, 现在都是要转去修苹果才行了,笔记本越来越少得修了,  价钱还低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 现在都是要转去修苹果才行了,笔记本越来越少得修了,  价钱还低得很,,

苹果笔记本  如果搞好了  也可以

网友:
电感 焊盘都让你整下来了  这是用了多大的劲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运气还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 现在都是要转去修苹果才行了,笔记本越来越少得修了,  价钱还低得很,,

高端的笔记本维修利润也是很可观的,苹果修过时机子,维修价格也很低的。

网友B:
楼主为何不先用显微镜观察有无掉件先呢,这样维修更快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何不先用显微镜观察有无掉件先呢,这样维修更快捷啊。

没有显微镜设备啊  只有一把放大镜  看来以后要完善设备了

网友C:
你这劲 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D:
你是不是使用哪种毛很硬的刷子,刷的,使用棉签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劲 不是一般的大~~

有点猛了  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使用哪种毛很硬的刷子,刷的,使用棉签不会这样

嗯嗯  硬的毛刷

网友:
看来清洗的时候要轻一点。

网友(2017-07-16):
哎呀,有时候维修也啊挺不容易的

网友:
你这洗板子吃奶劲都用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使用哪种毛很硬的刷子,刷的,使用棉签不会这样

        用牙刷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