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一体机et2013igkl-w007a开机接电源logo一闪即灭 已解决!

楼主(2017-05-23):
华硕一体机et2013igkl-w007a开机接电源logo一闪即灭 ,自己接到手里插上电源自动触发于是华硕logo就显示了 ,但是显示一秒就不亮了,原以为是暗屏用手电筒照着没发现是暗屏,于是按照习惯就接了外接,       于是就出现了这个画面 ,,于是原以为是显卡问题重新买了显卡做完之后还是这样子的画面,于是就排除了显卡的可能性!迅维上面有些这个机子的故障也是花屏,然后就寻找这个屏接口的旁边的bios,我刷了还是老样子!后来感觉这种花是那种条状的花有规则的花,所以就准备做做显存,重新把原来的四个显存做了一遍,,,,,,哎  还是老样子  最后 想不到其他办法了  重新买了四个显存植上去,不错结果还是很好的,只是疑问的是为什么开机那一刹那华硕LOGO是正常的,后面的时候接外接,外界显示条纹状花屏! 没多少技术,只是自己动手修好,想把修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A:
显卡,显存都做了!高手。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好像是联想B300的一体机,也是开机都是竖条,也看到显示的系统桌面,但就是有好多竖条,

网友:
看着以为屏坏了呢

网友C:
(新手) 我有一台 是开机出现Lenovo然后没任何反应 过一会自动断电
杀脑细胞

网友:
你耐心还是可以的

网友D:
一般这种就是显存你的问题

网友E:
支持外接的一体机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新手) 我有一台 是开机出现Lenovo然后没任何反应 过一会自动断电
杀脑细胞

联想有通病的,论坛找找

网友G:
显示花屏的条型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示花屏的条型是显存的问题?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外接的一体机 还真没遇到过

有的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非常有用!!!!

低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种就是显存你的问题

对的下次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没办法 拿工资的

网友:
不是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好像是联想B300的一体机,也是开机都是竖条,也看到显示的系统桌面,但就是有好多竖条 ...

搞搞显存看看  ,记住 要换新的    旧的重置可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显存都做了!高手。

哈哈哈哈  没办法

网友:
耐心 不做不行啊  老板看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有通病的,论坛找找

你看看  出现logo的时候    过一会 是暗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存 坏   一对一对的换著试

是的 我买了 四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我记得是一插电它会自动亮一下但不是开机 亮了之后按开关才是开机。

牛   记性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问题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恩恩  是的  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是一体机吗生应该不得管外接的吗

这个比较少见  所以有外界

网友:
引用 网友M:
联想好几款也是这病爱坏南桥

恩恩 当时就考虑显卡显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以为是平挂了呢

屏挂了 客户就不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显存坏了,遇见的少,收藏了

是的 而且显存我也重做了  还是不行 最后买了四个做了上去

网友P:
签到得金币不是下载分了?金币拿去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签到得金币不是下载分了?金币拿去干嘛用的?

金币用来 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故障一样的话  可以换个显存试试  我的那个显存坏的是显卡背面的其中之一

请问你可以给我传一份那个屏接口芯片的程序吗  我想先刷个看看

网友:
现在的显卡质量上去了,显存质量不行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过硬啊 一般显存我不换

网友:
一般换显卡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大多数都是显存有坏的,和显卡的BIOS没关系吧

网友:
显存坏的真的是很少,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换了  显存就搞定了?

网友:
显存也会引起这样的

网友R:
虽然很多维修中 遇到感觉是显存问题,但是还是毫不犹豫的把显卡先搞了。。

网友S:
一般遇到显卡搞不定就放弃了,下次试试显存看看,到手的钱不能丢了。
谢谢分享!

网友T:
显卡,显存都做了,手工还是蛮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一般遇到显卡搞不定就放弃了,下次试试显存看看,到手的钱不能丢了。
谢谢分享!

对的  没多大难度 就是考验你花不花时间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T:
显卡,显存都做了,手工还是蛮牛的

一般不是芯片有问题  一般 原来怎么样焊接回来还是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R:
虽然很多维修中 遇到感觉是显存问题,但是还是毫不犹豫的把显卡先搞了。。

是的  总是感觉显卡问题大点

网友:
可能是巧合吧。

网友:
好人 啊  少走弯路

网友U:
记住了    这种坚条花屏是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U:
记住了    这种坚条花屏是显存问题

对的  可以这么说  这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