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B9012 不触发

楼主(2017-05-23):
KB9012 不触发,ACIN, LID 供电都有,PWRBT无电压,按开关没反应,有时能正常用开机,9012的工作条件还有哪些。
不触发

网友:
这个ec好似带程序的,查图纸是什么引起pwrbt没电压

网友:
这个EC 带程序的。复位信号也要正常

网友:
9012有程序 刷下看看

网友:
有时能开机。

网友:
如果是更换过新的这个EC是要刷程序的,不然触发不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还有你说的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