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6P A8CPU值锡爆锡的最好完美解决方案 讨论

楼主(2017-05-23):
很多人在值锡的时候会因为钢网中间凸起,刮锡之后造成爆锡,今天经过多次试验之后找到
方法 值完锡后,中间爆锡用烙铁把大的锡吸走,然后用手术刀刮,全部刮平之后风枪260度慢慢从角上
吹,代全部圆点之后,在进行刮锡膏,然后在吹,再有凸出点在手术刀刮下,然后风枪吹下之后反复两次一般
就非常完美的值锡成功!

网友A:
图片下部几个连锡的,钢网的时候没有连,下来之后风枪均匀吹之后这样,但是因为焊接次数多,CPU上有地方漏铜了,没关系,脚都是通的,无掉电,锡点非常均匀,因为手术刀刮得,钢网的厚度,如果我研究的给力就多多留言

网友B:
反复刮  好像有点麻烦啊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爆锡珠之后的补救措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复刮  好像有点麻烦啊

留个微信呗,请教你点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方法不怎么好,都连锡了,锡点大小不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下部几个连锡的,钢网的时候没有连,下来之后风枪均匀吹之后这样,但是因为焊接次数多,CPU上有地方漏 ...

漏铜先补绿油固化了再去值锡。

网友C:
涂锡浆的时候,你用弯镊子压住中间,涂一半,再压另一半涂锡浆,这样处理更完美。

网友:
这样反复挂不太好,挂出来的锡也不是很匀称,还费时间

网友:
这种珠太小,确实是不太好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涂锡浆的时候,你用弯镊子压住中间,涂一半,再压另一半涂锡浆,这样处理更完美。

我试试看这个方法,之前我一直用的类似楼主这种方法

网友:
主要是你刮锡,没有刮的均匀。一次刮的锡,就绝对均匀。用刚网做的刮锡,。好用到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试看这个方法,之前我一直用的类似楼主这种方法

这个方法好,锡点均匀饱满。

网友:
这种连锡一般是你用的锡浆太稀了,把锡浆晾干成粉末状态在刮,手斜着拿钢网慢慢往身边刮在把网申平就直好了

网友:
看图真不咋的  说实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涂锡浆的时候,你用弯镊子压住中间,涂一半,再压另一半涂锡浆,这样处理更完美。

是啊,我也这么照做过,但是有时候会锡点不均匀,但是老师一植就好。

网友:
这样会不会锡球不太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我也这么照做过,但是有时候会锡点不均匀,但是老师一植就好。

你还没掌握技巧,我在实地练了几天,天天玩U。就会干了。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太费时间,要一次成功的!

网友:
我下回试试学习中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