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笔记本

楼主(2017-05-23):
hp CQ43掉电,有时能亮呢,但是有时开机就掉电呢,
笔记本

网友:
BIOS坏了吧

网友:
先看一下温控有没有问题,散热有没有,然后重点各大供电看看有没有问题,比如cpu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是因散热或温控引起的!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这个什么都看不懂

网友:
线测测温度看看高不高 不高刷个bios

网友:
讲的不详细,不理解

网友:
爷爷级的本本了,多看看论坛吧

网友:
这种可以 算是不稳定 ,我一般会怀疑虚焊了,加焊南桥或PCH

网友:
来自: 河南
首先看看是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
楼主可否说详细点啊,你这样叫我们猜,很难猜得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