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代手机没信号 拨打*#06#不显示IMEI串号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23):
苹果6代手机没信号 拨打*#06#不显示IMEI串号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苹果6代

  故障现象:手机没信号,拨打*#06#不显示IMEI串号。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一台苹果6代故障机,拿到手机后测试,用了一天经常无服务,手机没信号,无服务时拨打*#06#不显示IMEI串号,开机后看关于本机,有IMEI串号,但在拨号界面没有串号,这种故障叫*#06#无串号。通常是基带RFFE1和RFFE2总线有问题,这两组信号是由基带CPU用来管理信号部分的各个芯片的。

苹果6代手机没信号 拨打*#06#不显示IMEI串号维修 图1

  测试点如图:

苹果6代手机没信号 拨打*#06#不显示IMEI串号维修 图2

  摔过的机器出现这种问题,基本上是RFFE1_data这条数据线到U1脚断线,拆机后直接拆下基带,从U1脚飞到背面测试点。

苹果6代手机没信号 拨打*#06#不显示IMEI串号维修 图3

  飞线到测试点涂上绿油加固。

苹果6代手机没信号 拨打*#06#不显示IMEI串号维修 图4

  测试开机一天没有问题,手机修复。

苹果6代手机没信号 拨打*#06#不显示IMEI串号维修 图5

  至此,苹果6代手机没信号,拨打*#06#不显示IMEI串号故障维修结束。

相关阅读:

  iPhone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苹果手机无服务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3715-1.html

网友:
这个是小6的通病了都

网友A:
这是通病吗,楼主直接就干U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吗,楼主直接就干U1脚

基本上是了,摔了的机器很多都是这问题,*#06#不出串号,进设置又有

网友:
通病,手工很好啊。可惜是转载的,不然给你加分了。

网友:
iPhone6的通病了,不过手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的飞线了也没用阻值也正常  各位大神有思路吗

网友:
6的通病吧,不过这手工确实可以。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收藏了,感觉很有用

网友(2018-05-31):
很不错,收藏慢慢研究 这些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很详细的经验分享了 感谢 感谢 感谢

网友:
摔的主板 断线的最不好修了  通病除外   嘻嘻

网友:
又学了一个知识 感谢楼主

网友:
哥哥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发吗飞个   U1 V1脚 希望以后表达清楚一点   有没有运行商      你这既然说飞U1  V1  了  肯定是没有运行商了

网友:
这两个脚脚我修了几个没有掉点点的,但是还是得飞线,不然装好了可能用两天又出现了

网友(2018-09-16):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谢谢分享,学习一下。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基本上是了,摔了的机器很多都是这问题,*#06#不出串号,进设置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