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7-05-23):
来自: 四川乐山
联想7400 老是显示后部卡纸。是什么问题
联想

网友:
没遇到过的新问题。有待解决

网友:
换定影一般就好了

网友:
卡纸的话先换定影试试看吧

网友:
定影问题 不会修换整个定影可以解决

网友:
你看看定影器下辊有没有起皮,起皮换一根就好了,记住还要看看分离爪。

网友:
卡后边一般定影问题

网友:
查看定影组件,还有清洁激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