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5-23):
同行送来的机器,家里亲戚的,说是运行不定时掉电关机,有时候五分钟,有时候十分钟,刚开始以为AMD的显卡,温度高导致的,清灰,做散热都无果,刷了BIOS,完整看完使徒行者。小问题,不知道现在的机器BIOS怎么那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此机好像有2个BIOS嘛,楼主刷的哪个

网友:
刷小的那个  以前高好过

网友:
上次刷了个不亮的,掉电也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也弄过好多了,BIOS坏得比以前多得多

网友:
现在的机器用的少,  以前的用的多,BIOS比较大 相比较于显卡 桥之类的 BIOS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温控保护 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都容易坏呢

网友:
刷了BIOS,完整看完使徒行者。小问题 真是不定时

网友:
现在都是uefi高速bios芯片,速度高了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
没见过BIOS坏 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现在BIOS都是合成的。问题多。不开机、掉电都和他有关系。

网友:
我觉得显卡故障多一些  看看散热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bios

网友:
估计是bios

网友:
又是BIOS惹的祸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都是先刷BIOS,现在BIOS有问题的太多

网友:
现在机子BIOS问题不少呀

网友:
新机器不外乎就是BIOS了

网友:
以后要上图 刷个那个芯片 方便大家秒鸡

网友:
刷刷刷  狠狠地刷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的BIOS呢 拿出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