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WM990开机重启

楼主(2017-05-23):
客户拿过来一台HPCLWM990的显示器,开机后一切正常,几分钟后会频繁重启,求大神指教。
之前电容是有爆的,不过已经更换过了
重启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板,看看电压稳定吗

网友:
查查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估计电压还是不稳定 电容全换了吗 没爆的也换掉

网友:
电源如果真的正常,那就只有驱动板了,。。

网友(2017-06-22):
不要偷懒,电容全换吧应该是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