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4-3010tx 不定时黑屏 重启又正常

楼主(2017-05-23):
HPdv4-3010tx 不定时黑屏 重启又正常    开机有LOGO进系统win LOGO 黑屏  系统换过  吧独显也屏蔽了不行  CPU  内存换过了    没思路   请问这款机器有集显的吗  要是有话  求一份集显的BIOS

网友:
看看LID正常吧

网友:
我记得这个屏是LCD的吧,直接考虑高压,屏

网友:
是不是双显卡你进系统里面可以看到。。这种直接拆主板断开独显供电,,再试,,如果不行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是黑屏 不是暗屏吧!!!和LID没啥关系吧!

网友:
黑屏时候有没有图像啊

网友:
要了集显bios也是没有用的,你的机器应该是独立显卡吧

网友:
屏黑的时候机器是掉电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