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开机不亮,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7-05-23):
昨天客户送来的机器,说是之前看看电影,会突然黑屏,现在直接开机不显示了,但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AMD的显卡,之前换过显卡,加焊无果,到论坛看这个机器有个通病,CPU和显卡之间那个APL5930  8脚芯片会出问题,换了,还是没显示,刷了BIOS,也没用,没办法,改集显吧, 从C271到C285.改到图片中C406到C335, R809 R808 改到R835 R834.改好了开机闪一下log就没了,我擦,抽根烟冷静一下,是不是高压板上的问题,上百度查了下,把高压板保护去了,上个电阻,开机显示log了,然而接下来开始闪屏,原来是跳线帽忘了换位置了,换好,OK,折腾的要死了

网友:
附上BIOS,亲测有效

网友:
之前搞过几台 换了以后还是有问题

网友:
汗,为什么不是先确定是不是背光问题就干显卡呢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检测的时候使用强光手电找一下屏幕看看是不是背光问题,b320很多背光问题

网友:
修过机抬了   把5930拆了   拉个1.1 给显卡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芯片坏的很少,都是供电芯片坏

网友:
屏的BIOS要刷

网友:
最开始是暗屏还是完全没图像呢

网友:
先收藏下,以后用的到

网友:
修机要先简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