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 2.3 自动上电不显

楼主(2017-05-23):
通电触发到0.2, 测无电压LID为低, 3.3短路,求个好用的点位
自动上电

网友:
这个肯定没有图纸 只能参考别的

网友:
你这个机器0.2是短路电流吧,不是自动触发上电,摸下待机芯片,估计发烫,EC损坏比较多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archid=1&page=2
搜索了一下论坛没有这个点位图,可以去某宝看看有没有

网友:
华硕的板子 要换个思路去修,好多都不时序来的,lid通常为低,是有效的信号,是不能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