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 1.00g不断重启

楼主(2017-05-23):
接客户拿来一台主机,里面是华硕p7h55 1.00g主板,故障是不断重启。据说是去年在某宝买的一整套花了3千多大洋,显卡1060还是新的,其它的不想说了拆板测试

初步测试:不插小四电源就不重启,先查CPU供电,CPU管理IC9050,2脚,28脚,33脚,开启脚电压均正常,核心供电0.83,有点低,去CPU是1.28,基本正常,因为没复位。再测各大供电:1.2,1.05,1.5,1.8,总线,桥,内存均有,在不断生启时测下PCI-E和PCI的时钟,0.39,0.4,1.6都有。这么说时钟都有了,没复位。应该是缺少某项信号不正常造成的,查信号???那得有图,有图,对华硕点位图,没有这宝贝是不行的,找,基地上一样的没有,上某宝,5块大洋,下了。复位满足的三个重要信号:在基地论坛上有同行上讲过,在这先感谢基地论坛。这三个信号是:PWROK,ME_PWROK,VRM_PWROK
找开点位测PWROK,待机时0V过几秒会有3。3V如开机会是0到0.69V的跳变。这下有点头大这个有些联到IO 先不管,再查ME_PWROK: 测Q703,B极1.49,C极1.2查到这有点底了,也测了下VRM_PWROK,测得3.3正常的。都说华硕的822容易坏,我也是高兴,拆下来测量没坏,好好的。再焊回去。把PQ703拿下,待机测下,B极3.38,C极3.38,说明822正常的。测下Q703,是好的,焊回Q703后试机竟然有复位了,也不掉电了,跑码了。测了下B极0.21,C极3.38,怎么好了呢?虚焊?先让主板冷机一阵子,再开机,测了几次还行,真虚焊?不过过了会再试复位灯灭了,又是当初的情况。看来不好对付,再测Q703,B极1.49,C极1.2和原来一样,有点乱了。按正常待机703应该是B3.3的时候C和E导通接地应为0V,但ME_PWROK是3.3V才对呀,是的,但那是开机后吧?明白了,这个信号应该是待机0V,开机后3。3,那么B极待机是3.3,开机后是低电平,ME_PWROK信号应该是从0到3.3的跳变过程。看来是Q703不良造成的,看了下是K74X4,华硕料板用K74Y0换上,这回测下待机B极3.3,C极0V,对头了。触发,复位灯亮起,顺利跪码。此板修复。 总结了下:PWROK信号的不稳定是因为ME_PWROK不正常,这个信号是个从低到高的过程。感觉修信号没有图是不行。为维修共享,把点位图送上,方便大家,如下载分少可以留下邮箱,望各位加分。

p7h55 1.00g.rar

105.71 K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感觉是下面的822问题

网友:
现在的三腿小管  坏得真多   尤其在技嘉的板子 坏得更多

网友:
急不来呀,只能慢慢测慢慢查....

网友:
这问题太复杂,没点位可不好查!

网友:
修信号没有图确实不好修

网友:
修好 都不是一般的高手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张华硕H55,也是ME_PWROK信号偏低,症状当然就是重复的上电掉电。无论是借VRMPG过来,还是说拆三极管,换822,都没用,最后还是换桥修复。感觉Intel第一代单桥板子,桥PCH也挺容易出问题。

网友:
感谢版主的分享经验贴,

网友(2017-11-13):
大哥我的板跟你一样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