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7XM REV;1.0

楼主(2017-05-23):
故障;cpu没电压

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供电换了也不行,量供电的ic电压都有,就是不行,刷BIOS也一样,没敢弄桥,求大师教

网友A:
前面的电压都正常了?传个图片看看

网友:
只有图,但是你看了也没用啊,没有图纸

网友:
有图,但是没图纸也没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电压都正常了?传个图片看看

顺便问下能当我师傅不,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能当我师傅不,版主

这个  这个 不能

网友:
这个板的CPU供电   要很多条件的   没图真不好搞

网友:
就是啊,麻烦

网友:
pcie时钟有木有,这个时序要时钟正常才发出svid解码

网友:
查了哪些条件,其他供电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