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帮忙,技嘉X58A ,亮下LOGO就重启,一直这样循环会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7-05-23):
请帮帮忙,技嘉X58A ,亮下LOGO就重启,一直这样循环会是哪里问题

如果知道哪里坏,需要报酬的也可以留言。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拔掉硬盘供电,看重启吗 还重启换内存试一下,还重启就换电源试一下, 不行就是主板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刷BIOS呗,技嘉的主板最喜欢坏BIOS了

网友:
先刷BIOS,没好。就再测负载供电,是否负载能力差造成。

网友A:
拆掉所有的外设芯片,比如USB第三方芯片,SATA控制器芯片,1394,COM口等等。如果问题依旧,换IO和时钟芯片。如果还这样,那就把ICH10R南桥换了。我之前修过2张技嘉X58,都是过LOGO后掉电。一张是CIH10R南桥问题,一个是时钟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所有的外设芯片,比如USB第三方芯片,SATA控制器芯片,1394,COM口等等。如果问题依旧,换IO和时钟芯片 ...

先找个桥换看看,还好不贵

网友:
先刷BIOS  再拆掉外设芯片 试试!

网友:
版主的建议挺好为何不试试非要直接去干桥。CPU供电也是值得怀疑的地方。

网友:
这板有通病的,技嘉很多板有这情况,主要集中在4X 5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