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不能充电维修

楼主(2017-05-23):
直接看图!!!!!

网友A:
思路清晰 充电电路 还没修过  楼主好样的

网友B:
换那两个电容有什么用呢?

网友:
就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C:
那个信号没有?又是加焊了什么芯片?没有看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那两个电容有什么用呢?

之前修改那两个电容出问题也会不充电的,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是啊,本来想换芯片,找不到芯片,订一个要明天才有,就加焊看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信号没有?又是加焊了什么芯片?没有看懂啊。

就是加焊充电芯片好的

网友D:
大部分不能充电就是充电芯片出问题的,还有一小部分是电池出问题的,而且有的充电芯片和隔离保护芯片是同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 充电电路 还没修过  楼主好样的

不充电很少修的,十台有九台是换电池好

网友:
楼主可以当老师去,思路清晰,简单明了

网友:
思路清晰。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E:
没遇到过加焊芯片好的,除了进水,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你这是修的哪里啊

网友:
还得直接更换的好。。加焊芯片容易返修

网友:
  充电不好修啊 ,有时候不是原装充电器也不充电。

网友:
  其实不充电的很少 都是电池坏的多 可调 我们用的一样的

网友:
没怎么看懂,详细点哦,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不能充电就是充电芯片出问题的,还有一小部分是电池出问题的,而且有的充电芯片和隔离保护芯片是同一 ...

我这边不充电十台有九台是电池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遇到过加焊芯片好的,除了进水,楼主运气不错

是啊,运气不错,希望你也和我一样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