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5750 大短,我容易吗

楼主(2017-05-23):
今天客人拿过来,说是不充电,我插适配器,发现大短,心里开心了一下,说好价格,留下

三五下拆完后,发现,被人修过了,隔离保护被动过了,有些供电电容,也被拆过,心突然凉了,

还能怎么样呢,修修看呗,万用表一通乱戳,发现敌情

PQ7短路了,料板找一个换上去后,问题依旧,还是大短

继续找,发现是B+短路,

然后B+去的地方太多了,只好用骚鸡大法看看,可是烧了半天,没有什么地方是发烫的,烧不出来
我就郁闷了

坐了一会儿,只能用笨办法了,拆呗

然后拆了几乎和B+相连的电感,终于发现敌情 电容开路了,但是电容本身一点破损都没有,隐藏太好了

骚鸡大法也烧不出来的电容

附上亮机图

网友A:
烧一下不就好了吗  不需要取这么多东西

网友B:
额 拆了电感就可以判断了? 然后怎么找到的这个电容了? 不是烧不出。。。拆了电感看哪儿电感不大短了?然后在一个一个拆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一下不就好了吗  不需要取这么多东西

烧半天都烧不出来,所以就要拆了啊,锁定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拆了电感就可以判断了? 然后怎么找到的这个电容了? 不是烧不出。。。拆了电感看哪儿电感不大短了?然 ...

拆电感是为了判断,锁定范围,然后在那个范围找短路的电容

网友C:
只要是电容大短,还是比较容易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电容大短,还是比较容易烧出来的

问题是烧不出来,所以才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