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学习设置要点

楼主(2017-05-23):
    教新生设置示波器要点。把一台示波器打乱怎么去设置测试正常波形。
第一步:看探头倍率是不是10X,
第二步:看屏幕提示是不是在YT格式。不能XY模式或者ROII模式,
第三步:修改语言成中文。
第四步:检查显示,显示矢量,波形保持关闭,波形亮度,屏幕网格,网格亮度,
第五步:检查采集为普通,实时采样,深存储。
第六步:设置通道1,耦合——直流,带宽——关闭,粗调,探头——10X,反向——关闭,设置电压(每格),判断要测试的信号的最高电压。
第七步:十字架,调节在0的位置,设置时基(pwm G)电感前端100us,电感后端使用1ms,
第八步:设置触发:边沿触发,触发源——ch1,斜率(根据使用需要),调节触发电平,上升沿用电压1/3,下降沿2/3.

网友:
你好,请教楼主一下,我的安泰信1022C的示波器(25M)怎么没有看到存储深度设置,看了说明书,也没有这项设置,还是我不会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