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012QF A3 刷不了

楼主(2017-05-23):
KB9012QF A3  刷不了  怎么回事

网友:
换个芯片刷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吧,换个芯片应该就好了,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个芯片刷, 你是 飞线到主板 还是 转接座, 飞线的话线不能太长 影响成功率

网友A:
排除芯片本身原因后,请吧链接芯片的数据线尽量缩短,估计会有改善

网友:
你怎么㕞的啊  是连线吗

网友:
可能是这芯片坏了。。、

网友:
芯片有可能坏了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掉了吧,换个芯片刷刷看

网友:
刷不了就直接买一个剪板的IO

网友:
先换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芯片本身原因后,请吧链接芯片的数据线尽量缩短,估计会有改善

数据线缩短了  不行  A4能代用吗

网友B:
不知 KB9012 A3和KB9012 A4能代换不
我现在只有A4

网友:
脚没接触好  要就是芯片不行

网友:
估计是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吧,至少我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 KB9012 A3和KB9012 A4能代换不
我现在只有A4

a3 和a4在大部分机器上都是通用的,可以直接带换后刷程序,你放心试

网友:
芯片加密,换个同型号芯片就可以了,或者用原来的芯片读出来再写进去试一试,我遇到过的

网友:
你是否买了ec的转接板?直接焊接上去的那种

网友:
都是大神啊,刚修了个不出3/5v的。也是效验失败。换个ec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