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 le rev;2.0

楼主(2017-05-23):
故障;
这个板电压正常,内存1.5 桥1.05 CPU1.0 分频器0.4
复位灯闪;
这种就是内存后面238线断了
cpu

网友:
分频器?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来自: 上海杨浦区
238是总线啊..会引起复位等闪,不过内存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发帖子的时候尽量配上相关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