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屏幕压屏6S背光老是成波浪样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7-05-23):
(无正文)

网友:
路过,帮顶

woaimeinv5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温度不能太高,6S或者以上的机器分离不要超过60度。还有就是尽量排干净空压机的水,然后除泡的时候用毛巾包裹屏幕。做到这几点基本上就没问题了。我之前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后来这样做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压屏机温度高了吧

网友:
压屏机温度60以下

网友:
拆下屏试试再压,有问题直接换屏

网友:
温度不能太高,6S或者以上的机器分离不要超过60度。还有就是尽量排干净空压机的水,然后除泡的时候用毛巾包裹屏幕。
除泡时拿布包一下就行了

网友:
温度开得太高,或者时间太久了,就会容易照成背光闪。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内屏问题 要不就是偏光问题 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
学习赚分学习赚分学习赚分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了

网友:
温度过高了

网友:
3楼正解   苹果胶分离时温度一定不能高  冬天65左右   夏天60左右

网友:
气泵离水多了 放放 要么就找个袋子装起来除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能太高,6S或者以上的机器分离不要超过60度。还有就是尽量排干净空压机的水,然后除泡的时候用毛巾包 ...

大师级的回复,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
压屏温度高了

网友:
为啥我们的不会都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