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V星ms16j3芯片型号

楼主(2017-05-23):
帮忙看看V星ms16j3芯片型号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进水烧了,现在外接显示,内屏不亮,应该是EDP转换的。

网友:
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EDP转LVDS芯片吧    应该是雷电接口的芯片吧。

网友A:
有这可能,下个pdf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可能,下个pdf看下就知道了

看起来像是时序控制芯片

网友B:
从某宝卖主板的人找到了型号是PS8830B ,现在是内屏不显,外屏正常。只能换上这个试试看能不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某宝卖主板的人找到了型号是PS8830B ,现在是内屏不显,外屏正常。只能换上这个试试看能不能好用。

聪明的做法,我一般就买块主板,再给他退回去

网友:
淘宝卖家很贴心的,,

网友:
没有图纸,只能等换上芯片看看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