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漏电,跳闸维修

楼主(2017-05-23):
故障现象:插上插头漏电保护器立即跳闸。

打开开关,测量插头的,l-n之间阻值在60欧左右,排除短路,测量L-地和N-地的阻值在2k到10K之间变化,有明显漏电情况

拆开后发现水已经泡到发热管的接线端子,把水清里干净,然后再用吹风机吹干,再次对地打阻值,回到兆欧级,正常。

出水管中的橡胶热损坏,已更换。

网友A:
有时漏电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要用摇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漏电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要用摇表,。。。

没错,我就用摇表测的  万用表电压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我就用摇表测的  万用表电压太低

是的,正规的方法是要用摇表测,没办法,搞电脑维修的只能用万用表了。

网友C:
看来家里一定要安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D:
漏电,用量不出来吧,还是每个软件检查好,安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家里一定要安装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器是必须的,并且每个月要按一下那个按钮测试一下,不然什么时候坏掉了也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漏电,用量不出来吧,还是每个软件检查好,安全些

万用表一般无法用于检测漏电,要用兆欧表,低压电器打到500伏进行测量绝缘电阻,一般要在0.5M欧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一般无法用于检测漏电,要用兆欧表,低压电器打到500伏进行测量绝缘电阻,一般要在0.5M欧以上。

同意,有这种表的,也可以测量下。强电不是开玩笑的哦

网友F:
摆弄强电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摆弄强电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呵。

是啊,这个安全第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一般无法用于检测漏电,要用兆欧表,低压电器打到500伏进行测量绝缘电阻,一般要在0.5M欧以上。

支持,测绝缘要用摇表.........

网友H:
我去  这水谁敢洗啊   估计要换好久的水才会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测绝缘要用摇表.........

从流出的水的颜色看来内胆估计不行了,如果用摇表测量的话肯定不合格了,已经给用户说过了该换了,否则会存在安全隐患,用户新买的在路上还没到。这个只是暂时先用着。

网友:
搞这个比搞电脑危险性要大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去  这水谁敢洗啊   估计要换好久的水才会干净

流了有5,6分钟才冲干净,水脏是小事,漏电是大事

网友I:
这些都是小菜,最好不要在线玩,注意安全。

网友:
师兄很给力啊,这个论坛什么高手都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些都是小菜,最好不要在线玩,注意安全。

是的,电热水器本来就有安全隐患,漏电保护器和地线一定要有。

网友:
强   这玩意我还真不敢搞啊  漏电打到人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流了有5,6分钟才冲干净,水脏是小事,漏电是大事

搞维修谁没有挨几次  嘿嘿   电一次两次的 很酸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