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7 信号问题求教

楼主(2017-05-23):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荣耀7 电信版 故障是发热严重 ,我拆机检查后发现是射频ic被击穿 ,ok 找到问题根源 于是更换了这ic。 发热是解决了 ,但是 信号出问题了。能找到运营商 接收没问题 可是无法拨打接听 上网 ,
莫非是我射频换的不好。于是 我再换一个,故障依旧,百思不得解。
所以我想请教各位大大,现在应该检查哪里,怎么排除故障。十分感谢。
ic一样是77597-11,在某宝网买的。

网友:
发射呢?要判断射频是否装好,射频输出GSM900弄个假天线,若还无信号可能射频工作不正常,对自己手工有信心的话就要怀疑基带了,当然了射频ic工作条件要具备

网友:
射频芯片工作条件都全部具备了吗?

网友:
接收正常查发射通道,发射通道上飞假天线试试,或者拆下射频看看焊盘上有没有掉点断线

网友:
功放出问题啦,你可以飞线排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