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2返修实例

楼主(2017-05-23):
华硕P8H61-M LX2
图纸参考点位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华硕P8H61-M LX3 PLUS

网友:
CPU 无开启 应该也没有CPU供电吧。那哪里来的供电全正常呢。说得太笼统了。小白表示不懂哦。

网友:
动这种手脚,没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说的有些不太理解。

网友:
拆了电阻导致CPU没供电????这个是不是同行做了手脚?

网友:
h61的桥,有这样子的封装吗?

网友:
你这主板很定不是H61 一看都是775的CPU  H61的桥是1个 你都2个桥

网友:
你是来骗分的吧 你这主板是

网友:
跟题目是不太一样

网友:
H61还能看到时钟芯片  g41吧

网友:
确实是来骗分的  H61有黑色的桥吗  华硕MX2 MX3点位 居然GA-B75的也有

网友:
H61有北桥?你弄个华硕G41的例子来做什么?

网友:
牛的一手好13   这都会修 厉害了

网友:
换电阻 改电路 你能细说一下吗 让小白学习下

网友:
这是华硕G41   怎么变成H61了呢?

网友:
总感觉这么乱呢?有点怀疑自个的理解能力了!!

网友:
这板子板号是纸贴的那种。

网友:
标题错了。

网友:
RE: 华硕P5G41--M返修实例

最近没时间发帖,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强制开启cpu时钟。换电阻。改电路。跑马后 ~~亮机~。..兄弟你是来装逼的把  太简单了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