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菜鸟维修,盲修asus x450c无待机3,5v

楼主(2017-05-23):
此贴发给同为菜鸟的入门级道友,减少维修时间少走弯路,下面进入正题
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台asus,x450c一台,到手一看没有键盘,这个是啥意思啊,我要问清楚,同行回答给客户换
键盘,换完发现机器不通电了,换键盘之前没开机测试过,为他默哀1分钟(偷笑),接电源一点电流没有,拆裸板测试,还是一样的,测保隔电路正常,各供电电路上管都有19V,代表保隔肯定是正常的,没图纸不太会用点位,只能蒙了,刚好以前下载过这个机器的BIOS,先刷一个再说,刷完还那样,看来只能继续蒙下去了,既然没有3,5V,先从待机搞起,虽然没有图纸但是待机芯片周围应该有哪些电压还是清楚的,当我测到一个1欧姆的电阻一端时,哎呦只有7.5V这是什么电压没见过啊,测另一端哎呦19V,这个应该是待机芯片的主供电啊 大家看好就是这个电阻,看上面的阻值是1欧姆,在线测量一下阻值好大(当时测多大忘记了),再;料板上拆了一个过来哎呦亮机了 ,到此机器修复,贴保修收钱,
                                                                       此贴技术含量极低,仅献给刚入门的菜鸟少走一些弯路,老鸟勿喷

网友A:
楼主谦虚了,没技术蒙不到这个东西坏

网友B:
这么高级的工具  居然说自己是菜鸟,楼主是不是太谦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谦虚了,没技术蒙不到这个东西坏

都要感谢这个论坛啊,我之前学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迅维,被骗到广州的一个垃圾学校名字就不说了,怕有人查我家水表,学费花了1万多,学完就认识电容电阻mos管,别的毛都不会,还好自己找个店实习认识了几个老师傅,有时间就请教一下,下班了就逛论坛看看别人的维修帖子,收益匪浅啊,所以我感觉论坛里的老师傅太多了,跟他们比我只能算菜鸟一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级的工具  居然说自己是菜鸟,楼主是不是太谦虚了; ?

买好工具纯粹是为了装X撑门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好工具纯粹是为了装X撑门面啊

这点我也是赞同的
因为很多高手一个几十块钱的破表就能成就大师的梦想

网友:
捡钱啊。这故障

网友:
hiyou还有红牛。。。不错啊!

网友:
维修装备真好,维修思路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没有瞎换东西

网友:
LZ还是有经验的,不然不会一查就查到待机芯片的供电上去的

网友D:
很久很久没捡到这样的宝了,不过我都是短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久很久没捡到这样的宝了,不过我都是短接的

如果是0欧姆的就直接短接了,有阻值的不敢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0欧姆的就直接短接了,有阻值的不敢瞎搞

一般供电端,10欧以内都可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