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电源灯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7-05-23):
A1278  K90i 电源灯时亮时不亮,不亮开不了机,亮灯开机掉电,电池可以开机,测ADAPTER_SENSE无电压(正常3.3V),U6900 4脚SYS_ONEWIRE无3.3V,1脚SMC_BC_ACOK_VCC无电压(正常3.3V),测U6901 5脚PP3V42_G3H电压3.3V正常,1-2脚SMC_BC_ACOK为0.3V(正常3.3V),看来问题在U7000(ISL6259),测2,3,13,19,20脚正常,14脚SMC_BC_ACOK电压0.3V,更换U7000,故障依旧,再检查上拉电阻R5087正常,PP3V42_G3H电压正常,查SMC_BC_ACOK相连各点,拆Q5310后SMC_BC_ACOK电压恢复3.3V,更换Q5310开机正常

补充内容 (2017-5-24 16:33):

补充内容 (2017-5-24 16:42):
图纸补充在7楼,很少发帖,不太会

网友:
图纸图片上传不好

网友:
图纸图片上传不好,懂得说一下,详细点,谢谢

网友A:
看着有点吃力啊  呵呵   图片加上排版好后就会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吃力啊  呵呵   图片加上排版好后就会好很多

图片搞不好,可否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搞不好,可否说一下

图片不就是尺寸问题嘛  用软件改变一下图片的大小

网友:
补充一下图纸

网友:
图纸补充在7楼,很少发帖,不太会

网友:
   我也没发过

网友:
技术一般,也很少发帖,哈哈

网友:
这个5310特别容易坏

网友:
如果有图配起就更好了,